TL431的好坏如何测量~

楼主(2012-05-25):
在线与不在线我都测4次阻值.(三脚的431)
测电压.431标识面对着自己.测到的电压是左边2.4V中间没电压右边是3.6V
求如何判断它R A K引脚
求答~~~~~~~~

网友:
431  是2.5V基准IC,你的测量基本是正常的,,

网友:
脚朝下,字面向自己。右R     左K

网友:
R始终是2.5V,,,中间接地,,0V。。K同输出电压

网友:
原来是这样,总算明白了

网友:
明白TL431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