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50 ISL6237 附近元件与图纸对不上是否正确?

楼主(2012-05-25):
本机器是被人搞过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待机电源管理芯片都被搞过,重新更换后,发现无待机。对照图纸点位图发现,缺了几个的件,不知道是否正常。现在除了6327的供电有19v以外,其他的均无。l

网友:
电阳是上面那个位置,二极管是没有的,我有板

网友(点评):
PR93 390K 这个有吗?

网友:
再找一块料板对照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上面那个电阻应在下面那个位置 搞错位置了  二极管就是没有的

网友(点评):
楼主的点位图在哪里找的

网友:
那个二极管没有吧,你有点位图还不好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位置。

网友:
问一下同行吗,借个主板看一下

网友:
好牛啊!这样的都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先看看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