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新问题

楼主(2012-05-25):
IBM T400 独显主板 拿到手里不显示,看电流跑到0.54A就不上去了,估计有点大问题。拆开裸板一试竟然可以了 ,装上用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开机进系统一半就掉电了,接着就会重启,出现LOGO就又重启了,然后显示都没有反复重启………………冷一段时间再开依旧是上述现象。CPU 供电IC  场管,滤波电容换了 。涛声依旧……请大家帮忙看看了。

网友:
请问有人在这里吗 ,给点宝贵的建议吧

网友:
难道真的没有人有过此类似现象吗??站出来嘛

网友:
啊……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什么新问题啊,也没有说,看不到啊

网友:
昨天修台机器弄在天,后来查出是开关的问题。装好机壳没事,装好屏轴压紧了壳,开关就弹不起来,郁闷啊。

网友:
我这边不是开关问题,把机器开机后拔掉键盘也是一样的会自动重启

网友:
还做个南桥试下 不行就算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