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游戏不能全屏显示。

楼主(2012-05-25):
前几天我有个朋友。买来台宏基笔记本。说玩CF 等 其他游戏不能全屏显示。于是我在百度搜了一下。说什么4改成3 。不过还是不行。今天闲的无聊。就把自己的本子下了个CF,我的也是不能全屏显示。我的是联想Y460。请问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百度下就有了!!这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
这个驱动里面可以改的啊

网友:
设置问题,这个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搜索框输入 regedit 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1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项,左键点击Configuration项,选择〔查找〕。输入:[scaling],在具体显示器设备中查找[scaling]的参数,并将其由默认的〔4〕或〔255〕修改为〔3〕即可,楼主你试下,不行的话装驱动试试

网友:
按四楼的来,我上次也是碰到这个,就是改注册表OK的

网友:
好了。谢谢。我上次看的时候是3.这次看的是2 。我改成3 好了。

网友:
好了。谢谢。我上次看的时候是3.这次看的是2 。我改成3 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51989

网友:
百度一下一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像是该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谢谢。我上次看的时候是3.这次看的是2 。我改成3 好了。

不客气,呵呵,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 修改一下注册表就好了

网友:
(*^__^*) 嘻嘻……,看来我对win7也的好好的学学了!

网友:
win7的系统就是问题多,我常常还想在XP下,玩CF不全屏呢。好看看进程温度什么的。谁有办法。

网友:
我自己上次用的Z470A的机器也是玩游戏不能全屏,到注册表里面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玩游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