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挡LOGO十几秒掉电

楼主(2012-05-25):
T40原来故障不触发,换南桥后。能触发,挡LOGO,十几秒掉电。可以再次触发,再次触发电流是第一次的2倍,修过的,路过的求给点思路

网友:
如果南桥是新的话你在量一下晶振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看H8的工作正常吗?换个H8试试

网友:
还是 南桥吧  换个新的

网友:
再次触发,电流是第一次2倍,也是挡LOGO掉电,有点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