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板维修流程 经典3

楼主(2012-05-25):
五、量内存槽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
1SDR168脚     对地阻值30欧以上
2DDR1180脚   对地阻值15欧以上
3DDR2184脚   对地阻值15欧以上
内存核心供电短路维修方法:
1确定所有内存槽内部针脚有无损坏
2量内存核心供电相连MOS管是否有损坏
3拆掉内存核心供电相连电解电容
4拆掉MOS管控制IC
5拆北桥
注意:1、在同一片主板上遇到CPUAGP或南北桥1.5V、内存核心供电有两个以上短路时,直接拆掉北桥
        2、如果在一片主板上遇到SB3.3V或橙色3.3VAGP核心供电同时短路时,直接拆南桥
供电、时钟、、复位电路和CPU假负载工作条件正常不跑CPU维修方法
1、确定主板上跳线要跳对
2、对CMOS电路进行放电
3、按压CPU座、南北桥(为了确定那个芯片有空焊)
4、量BIOS片选信号
                       无片选维修.
5、量时钟IC提供给南北桥所有频率要正常
6、量南北桥之间沟通信号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
7、量CPU到北桥A线和D线对地阻值(370、478、775相差不超
   过3欧,754、939、AM2主板分为两组,每组相差不超过3欧)
8、量PCI 32条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70欧)
9、量AGP和PCI-E 16X槽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10、换CPU座        11、换北桥            12、换南桥

网友:
这样维修还有什么价值?时间浪费太多,确定是桥的问题客户也不会换!修板没价值(MNB)

网友:
同仁,这样的话,那我们不是修主板,那是换主板,该行吧。

我支持你,人必须有追求

网友:
我感觉也是,自己修板修好了感觉很好,换板就没这感觉,支持自己修主板

网友:
太复杂啦,还不如换主板快些。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达到楼主这样水平

网友:
楼主还有什么好资料没,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