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VCD是啥东东?在DVD上能放,在电脑上显示2.19m不能放。

楼主(2012-05-25):
这种VCD是啥东东?在DVD上能放,在电脑上显示2.19m不能放,能复制。在电脑上打开MPEG文件夹是空的

网友:
电脑上应该也有办法的。没用对软件而已罢了

网友:
用什么软件可以呢?但是,不是全部显示2.19m的VCD(实际是几百m)不能放,有一些又能放。

网友:
楼上的这个人精神有神马问题吧?没人管管

网友:
光生气了,忘了解答你的问题。一般是碟子的问题,你可以换个电脑试试也许就好了。光驱的读碟能力不是很强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版权保护问题

网友:
回答问题应该是实事求是嘛。干嘛牛头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