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LT26810U

楼主(2012-05-25):
故障:在tv状态,光栅正常,但无图像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出现在视频信号输入接口电路或视频开关切换电路和图像公共通道电路中。首先,将电视置于自动搜索状态观察屏幕变化情况,发现屏幕上有较弱噪点产生,据此判断视频开关电路正常。气故障应该在图像公共通道部分,该机采用组合型高频调谐器,加在调谐器上的电压有调谐电压+33v,工作电压+5v-tuner。检测以上电压均正常.因该调谐器的工作受控于I2C总线,主芯片u34输往高频调谐器的总线经过相关插件和电路板上的过桥孔。于是顺着总线一一查询,当测到SDAY50一断的线路时发现有开路故障存在,顺着走线查到过口处测量不通,经重新补焊后,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2014-03-29):
发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