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 每次打印都卡在出口 而且 有冒烟

楼主(2012-05-25):
家里的HP1020打印机,每次打印都是卡在出纸口。也就是定影器环节 更换了定影膜后,定影膜也转,但故障依旧。定影下轮没明显损坏。另外谁能教下定影膜内上的润滑油用什么最好?
打印机

网友:
另外每打印一次都会冒一下烟

网友:
没遇到过吗 怎么没人看我这个问题啊

网友:
纸湿度太高
同意楼主:
5.0
水蜜加应子
同意楼主:

网友A:
冒什么烟??白色的烟吗!!

网友A:
定影膜不行

网友:
定影膜是40元从楼里调货过来的
装好定影膜的时候用手掰轮子 定影膜也转
它会不会一打印就不转了啊

网友:
看不到烟 能闻到烟味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就是定影膜的问题。

网友:
传感器有可能坏吗?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定影膜里面有没有上高温润滑脂呢???

网友:
最好下个定论 也是结果 是传感器擦一次好了

网友:
另外一定要把定影膜换掉 不值个钱

网友(2012-07-06):
是定影膜有问题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