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不能开机

楼主(2012-05-25):
接手一台X201I,没拆机接电池按开机,交流和电池指示灯微亮一下就灭了.接稳压电源有0.014 的待机电流,按开机键电流无变化.拆机后接电池VCC3SW电压稳定输出,按开机vcc5M vcc3M电压持续几秒就掉了.接稳压电源VCC5M  VCC3M都正常输出,不会掉.但按开机键0.014MA的电流没有变化.测过每个电压输出没有短路的地方.求高手给分析一下哪里问题,这个机器的开机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TOSHIBA芯片供电问题,更换R415 100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遇见过两次,应该算通病,R415

对啦,论坛也有维修好的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