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19308HW 花屏 屏电路维修。

楼主(2012-05-25):
        海尔19宽屏液晶显示器 HT-19308HW 花屏。用通用全套 点 屏还是一样现象。大楷就是屏上面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是屏电路问题还是是屏本身问题。测试屏电路上面得:
          VGH:  19.56伏;
           VGHP HVS1:  23.0伏;
           VGL:   -6.74伏;
            VCC:  4.80伏;
             VSA:   12.51伏;
              VCC1:   4.82伏;
SCL:2.48伏;
SDA:2.48伏;
WE:2.27伏;
我不知道这些电压是否正常,我也从来没有修过屏电路。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屏线和屏接口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屏上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   那个大芯片  看看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查一下VR1可调电阻及外围电路,不行可能是玻璃问题。不好弄。

网友:
用手接触U5(型号:MT8F02)与C16相连的那个脚就可以显示画面,但是还是花屏现象。和一开机的时候的花屏不一样。一开机花屏是一点都看不见桌面。用手接触u5与c16相连的那个脚会出现不同现象的花屏,有时候还会很清晰,只是一会的时间。桌面是死的。动不了鼠标的。

网友:
你压屏试试

千万不要,小心压坏了

网友:
屏电路的电压是否偏低了

网友:
把怀疑的换掉   然后整下主控ic

网友:
先加焊芯片试下

网友:
软排线问题。

网友:
看这花法..有可能是屏上的Y1有问题..Y侧最上那颗IC..COG的..你拆开铁框.我手去摸摸 .

是的

网友:
N1702是不是坏了

网友:
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换CM2709吧,如果没好,就修不好的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有虚焊

网友:
如果是屏电路有毛病不咋好修,要专业的可能才修得好哦。

网友:
大片坏了吧  曾经修过雷击机,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换大片故障排除

网友:
故障排除了没,到底 是啥 原因 ,可以 修复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个跟你一样的现象,换了大片还是不行,正好手上有个破屏跟故障屏一模一样的,全换了看一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客户说价格高了。。150。,没有修了。 客户拿走了。

网友:
照的很好。所有东东都可以看清

网友:
点屏看看。屏线换换

网友:
如果单独点屏,还不正常那肯定是屏电路故障,不用修了,换屏,因为那要用专业设备才能修好

网友:
换屏线后再换CM2709吧,不行就只得换屏了,CM2709外围的电容坏了或有掉了也遇到出现这状况

网友:
应该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屏上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修啊,除非有一样的屏,找出故障点。

网友:
  什么原因了分享下

网友:
焊下主芯片看下。。

网友:
是屏幕的软排线模块出问题了,需要重新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