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台三星S22A330BW火速求助。

楼主(2012-05-25):
刚过保。
待机显示菜单正常。给信号后图像只有大的白块(似乎反应也很慢),试调菜单发现上、下键失灵。
用通板点屏,虽然色彩不正常但图象是正常的。
测量,5V、3。3V、1。8V均正常。
会不会是主控芯片损坏?

网上找不到驱动板卖,只有主控芯片卖。

网友:
无信号菜单正常的话可以先刷下程序试试,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不过这机器的资料少见。

网友:
坛子里下到一个资料,我先刷了试试,感觉不是程序吧。

网友:
刷程序修复了,确实是程序造成的。

网友:
分享一下程序吧!谢谢!

网友:
这款机子程序坏已经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