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S5100求助

楼主(2012-05-25):
一台 NEC S5100 待机0。03,拆机测得无3VALWP,5VALW
待机芯片SC1403
测得数据:
22PIN  V+   15V
21PIN  VL   5V
23PIN SHDN# :14。5V
25PIN BST3:     5V
18PIN BST5:    5V
28PIN ON3:     0。75V
7PIN   ON5:    0。75V     这里两个电压明显不对

再测3VALWP 上管PQ23,5VALWP上管PQ24: 7。5V  明显着不对,这个7。5V 是由B+跟B+++生成,22PIN V+是由VS+ 产生
9PIN REF:2。5V
6PIN  SYNC:5V
10PIN PSAVE#: 0V

现在有两个不对的地方,一是ON3ON5没出来,二是上管的电压:B+ 偏低
先看ON3 ON5的产生
ON3ON5是MAINPWON经过电阻产生的,于是追踪MAINPWON信号,测得是OV输入,再看

MAINPWON是由MAINPWON_R经一二极管产生,测得二极管两头均无电压
再查MAINPWON_R

看来MAINPWON_R是由3VALW经过电阻产生,现在3VALW都没出来怎么会有MAINPWON_R呢
这就成了个死循还,3VALW由ON3决定,ON3由MAINPWON决定,而MAINPWON又是由3VALW决定,这就倒不懂了

下面再看上管PQ23PQ24电压B+只有7。5
先看B+的产生,这里有两张图

这里:VIN(测得15V)经二极管PD2加到三极管PQ57的C极,B极电压同ACOFF##信号控制,E极经过三个并联的电阻产生B+
实测得三电阻左端也就是三极管E极有14。7V电压,但三电阻右边的B+只有7。5V,看来是被其它地方拉低了

再看下面这张图:

这里VIN(15V)经过PQ6(N管)产生P2,再经过PQ7(P管)产生P3 再经过PR32产生B+
实测得:P2:14V,P3:7。5V
再测PQ7的G极:14。5V,显然PQ7没有导通,那为什么后面会有7。5V电压呢? 搞不懂
再查PQ7的G极线路是由二极管PD9,电阻PR43,三极管PQ11,三极管B极由信号:PACIN,ACON共同产生
测得PACIN,ACON这两个信号电压为0V,于是追踪

这里VIN经过LM393(PU1)产生PACIN跟ACIN
测得393
8PIN有5V
3PIN   3。2V
2PIN   1。7V
1PIN   0V
换了393也一样
393原理不太懂

再看这里PU1(前面一个393)的2PIN 1。7V加到PU18(393)的-端,+端连到B+,输出端7PIN连到PD5,PD6两个反向的二极管上
产生ACON跟MAINPWON,这就又搞不懂了,二极管是反向的,就算有输出也产生不了ACON跟MAINPWON啊
这又进了死胡同,出不来了,不知道怎么搞下去
请大伙帮忙

网友(点评):
PD5,6是稳压二极管,超过本体设定的电压后会流过去的,还有PQ57是P沟管子,不是三极管,不知道是楼主基础没学好还是修得头大了,好好理一下思路再修

网友:
楼主你有问题是没有产生ACIN的原因,PU1的2脚电压偏低,这个电压要看一下RTCVREF应该是3。3,如果没有就看一下你所说的B+产生的第一张图,那个图不是产生B+的,是产生RTCVREF的,再者你测量一下B+没有短路。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编辑好就碰到发出去了,再看看是什么引起的B+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