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g195wv

楼主(2012-05-25):
这款式在保的机子。显示器不显示,指示灯也不亮,电源高压一体板无烧坏痕迹,电源高压部分没测出问题,连驱动板3.28/3.28/4.98/4.98/2.55/0/0/4.1V。驱动板有个三极管3.28转1.2了,按键那有3.27V。有没修过这款机子的哥们,请教下

网友A:
慢慢来,,先看按键有没有电压,,再看电源电压对不对,,看一下保险是不是好的,,最后驱动板程序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固件丢失啦,有可能固件丢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先看按键有没有电压,,再看电源电压对不对,,看一下保险是不是好的,,最后驱动板程序

按键电压有滴,哪3.28是从光耦过来的,怀疑光耦有问题,哪3.28V感觉应该是12V的,板没标识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驱动板也比较怀疑,纠结中。

网友:
换了光耦,亮会闪会就灭了,指示灯也闪

网友:
在保机子你也拆呀,万一碰到屏的问题,厂家就与你纠结了

网友:
再保的显示器不要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