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怪问题

楼主(2012-05-25):
今天刚进了几台联想新圆梦F2997标配是独显的,主板上有集成显卡然后想用集显把独显给拔下来了  问题集显点不亮 后来用独显试试一切正常 谁知道什么问题啊!求教

网友(点评):
什么CPU,有VGA不代表主板上有集成显卡,像那个AMD的新CPU X4 631四核的cpu 搭主板的话必须要用独立显卡

网友:
肯定了。板子不支持集成了(CPU)独立的肯定有自己的管辖范围。换了集成肯定失败

网友A:
板子不支持集成的  那咋有集成的VGA口啊

网友B:
No,有VGA口不一定代表就是支持集成OK?

网友:
看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呀,感觉你表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有VGA口不一定代表就是支持集成OK?

哪BIOS里呢  里面也有禁用选项啊

网友:
就是  这款机器有两个显卡一个集成的  一个独立的    用独立的正常  用集成的不亮

网友:
还有解答没啊   在线等啊

网友:
楼主怎么看出板子上还有一个集成显卡的 ?

网友:
只集成了一个显卡接口,需要用集成显卡得换CPU  要CPU里集成有GPU主板上集成的显卡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支持集成的 那咋有集成的VGA口啊

有些板子有预留VGA口,但却没有用它

网友:
我也是遇见过 集显不亮  当初以为北桥呢 直接焊了一下 搞不懂  也许厂家就这么设计吧 但是一般的板子不上独显的话集显也是可以亮的  就这个联想的好奇怪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来点有说服力的证据

网友:
好像应该设置下吧。具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待解中。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设置了  不行

网友:
在哪设置啊  BIOS里的VGA口设置过了不行

网友:
X2 198 的CPU

网友:
来点有说服力的证据

网友(2015-09-30):
这个u不支持集显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