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这个电路,开机键没电压

楼主(2012-05-25):
Aspire3600按开机键不触发,开机键没电压,3V和5V都正常

网友:
绑定了咱不会看图呀

网友:
二极管 有没有问题啊    pr358呢  楼主 量过没

网友:
不是吧 3 5V正常不用查其它就直接到开关了???

网友:
开机键一般连接io,看看连接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你是不是J1  或J2的节点连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等高手解决

网友:
看待机电路条件满足没有,EC条件

现在是开关没有电压,又不是说不触发

网友:
测EC_ON是不是低电平,如不是,说明EC条件不满足.

网友:
看看上拉电阻的另一端电压正常吗,正常就查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同意,EC_ON待机情况下肯定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的话肯定是不开机的

网友:
d16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电路不复杂  跟ONOFF 相连的拆 拆到那个有了就是那个坏

网友:
量R358两端的电压先。

网友:
D16   R358有没有问题   重点看那里

网友:
你看看3 5V出来啦?3VALW出来没?什么都出来~你查开机键有什么用啊·你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上面几楼都说了,楼主先看下J1,J2两个开关,是否短路,

反正查最上面的3VALW是给开机键供电的,这个先要有3V,然后经过R358/100K电阻,再经过二极管D16,然后到开关,另外左边的SW3短路也会拉低开机键电压,

网友:
拆拆开关和二级管什么的看看有没有出来

网友:
D16的2,3有没有电压,有没有通往一脚
开关有没坏,是不是一直处在接地状态
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不管EC ON#有没有电压,开关脚都会有电压

网友:
R358/100K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慢慢查吧

网友:
3VALW 还有二极管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