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您手动排除喷墨打印机常见故障

楼主(2012-05-25):
现如今喷墨打印机已经不再局限于办公场所,它正在慢慢走入我们的家庭。在公司,我们会有专业维护人员修理,但如果我们在家里使用这些设备的时候,遇到问题,该如何处理?送去维修站?既费时又费力还浪费我们的血汗钱,下面总结出几个喷墨打印机中常见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方便广大坛友日常维护时借鉴。

打印的文档中出现断断续续的白线有可能是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1.墨盒中已经没有墨水

答:由于一些比较老的喷墨打印机没有单一墨盒墨水用尽提示,造成浪费纸张及蓝非其它墨水的现象发生。用户可根据打印机内的提示自行更换墨水。在墨盒内墨水快用完时,字体颜色会明显变浅,并伴有打印的图像偏色想象发生,用户时刻关注下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2.墨盒中墨水有气泡

答:这种情况常见于灌装墨水的墨盒中,由于喷头被气泡堵住,无法及时释放墨滴造成打印出白线的现象。用户可将墨盒取出喷头朝下左右晃动少许时间即可较好解决这种现象,如晃动无法赶走气泡,则需打印多张文档后,等气泡排除即可。

3.喷头部分被堵住

答:通过打印机驱动中的清洗喷头选项,对喷头进行清洗,如果清洗两次后还是打印出白线,用户可使用超声波加湿器在水中对喷头进行高频冲击,或将喷头浸泡在热手巾上一小时,即可疏通打印喷头。

问题二:打印多次后出现墨尽但墨盒内仍有墨水。

打印几次后有些打印机会出现这种忽然报告墨盒内墨水用尽,但摇晃墨盒发现墨盒内墨水还是有很多,我们分析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大多数新款打印机的墨盒芯片有自动记数功能。而少量型号的机型会因为墨盒未用完而将之取出,当装入新墨盒使用时,机器会在原在基础上继续计数,当数值累计达到规定的墨水消耗量时,打印机便自动停不再打印。

答:确保旧墨盒已用尽再换新的。打开墨盒套夹然后再扣上,但最好不要取出墨盒,让机器感觉好象重新操作了一次更换墨盒的步骤,如果试过一次后不能奏效应立即停止以免损坏打印机。日常配备芯片恢复器。

问题三:打印喷头堵塞

打印机喷头堵塞多见于注墨和连供,由于墨水在喷头部位固化致使墨盒内的墨水无法通过喷头打印到纸张上。喷打堵塞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由于墨水固化导致喷头堵塞

答:可使用一两次打印机驱动自带的喷头清洗功能,如果还是无法冲开喷头,用户

可使用超声波加湿器在水中对喷头进行高频冲击,或将喷头浸泡在热手巾上一小时,即可疏通打印喷头。

2.由于墨水内有较大固体颗粒

答:由于连供墨水好坏不一市场较为混乱,墨水的纯净度较低,墨水中会有较小的固体颗粒,如果固体颗粒运动到喷头上则根本无法清除,我们只能在连供中加入二次过滤设施才可有效的避免这一事情的发生。

问题四:新换的墨盒装机后打印不出文字

这种情况也许大家都会碰见,新墨盒也许是因为芯片的原因只是打印机读不出其数据,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供大家分享:

1.新墨盒上的包装一般都采用真空包装方法,真空包装主要是在墨盒存放时,防止空气通过墨盒上的气孔进入墨盒内部使墨水固化。

答:将墨盒上的包装全部退去,再放入打印机中启动。

2.有些墨盒时将喷头与木盒一体化设计的,这时喷头内部堵塞或者金属片因为墨水长期腐蚀老化致使墨盒无法打印。

答:更换墨盒

问题五:打印的颜色与电脑上锁显示的颜色不匹配。

有时候我们辛辛苦苦修完一张照片,打印出后却发现打印出来的照片与我们修改的照片颜色相差较大,我们为大家总结了几点请因自身情况排除故障:

1.显示器采用的是模拟和数字信号接口,其内部信号为RGB颜色,而打印机通常采用的是CMYK的印刷色彩,他们之间是通过一些软件进行换算的。

答:使用专业的校色设备对打印出的照片和显示器进行校色管理。

2.打印机采用的是CMYK色彩打印方式,其色彩变化由浅到深市使用的加色方法实现的。

答:如果有其中一个墨盒墨水所剩无几,则会相应的在这个墨水的颜色上表现力有所不足,而打印中有较多颜色是需要多色进行混合出的颜色,当一种颜色变淡时,其它颜色就会占用我们肉眼中较多的视觉细胞,造成颜色的偏移。

问题六:墨水扩散

1.打印模式设置不正确,需用喷墨打印纸却使用了普通纸,或是打印纸装反或是打印头有污迹。

答:此时需更改打印模式设置,改用喷墨打印纸或其它专业纸。以及需要清洁打印头。

问题七:卡纸或纸张北墨水弄脏

1.卡纸较大的概率是发生在潮湿的天气中,因为天气潮湿,纸盒一般都设计在机身底部,地上的潮气较为容易的被干燥的纸张吸收变形,导致纸张在纸路上跑偏。

答:在纸盒中放入一包干燥剂,可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2.打印机内部部件的老化损坏可能严重影响到纸路的通畅。

答:打开打印机仔细观察卡纸位置,看是否可以将其拆卸或磨平,实在自己解决不了可送交专业维修中心排查故障。

网友:
楼主说的很适用

网友(2012-07-08):
是喷墨打印机经常陼喷头。。。。。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些对于维修新人的帮助还是蛮大的~~~

网友:
打印机也慢慢进入家庭了,值得学习!

网友(2012-08-14):
呵呵。。。喷墨打印机主要问题就是出在喷头堵。。。。学习了。。。

网友:
说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