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修主板基本技能

楼主(2012-05-25):
指示灯说明:
BIOS灯:为BIOS运行灯,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CLK灯:为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OSC灯:为基准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RESET灯仅为复位灯,正常为开机瞬间闪一下,然后熄灭。
RUN灯:为运行灯,工作时就不停闪动。
+12V,-12V,+5V,+3.3V灯正常为常亮。
1. 检测卡跑00,CO,CF,FF或D1
原因: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CPU,超频了。CPU供电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 C1,C2,C6,C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 2.5和1.6V。)内存测时钟! P6
CPU旁排阻是否有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3.C1~05循环跳变:
BIOS损坏
I/O坏或者南桥坏
4.C1,C3,C6
刷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BIOS座.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清洗内存和插槽.
换内存条.换内存插槽.
换I/O.北桥虚焊或者坏
5.循环显示C1~C3.或者C1~C5等.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可考虑换电容.换CPU.换内存.
南桥坏.
6.显BO代码:
看内存电压,清CMOS,北桥坏.
7.显示25代码:
北桥问题.
8.跑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9.显2B代码后不亮
刷BIOS.清除 BIOS.时钟发生器不良.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坏.
10.跑50代码:
I/O错,南北桥,BIOS坏.
11.跑41代码:
BIOS刷新.PCB坏或者上面有导电物.
12.跑R6代码:检测不者是内存显卡到没有过.
13.跑 R7代码:显卡初始化没有完成.是内存错,或者是显卡没有插好.清洗插槽.反复插试内存.
14.跑E0代码:CPU 没有工作.插槽脏,针脚坏.7 B9

网友:
我的卡有3组LED管,有3V3、+12、-12、IRDY、FRAME、CLK、RST、Ready、稳定、不稳定灯

网友A:
bios不同,代码也会不同吧

网友:
对啊,BIOS不同代码也不同的,不过帖子还是不错的,楼主我收藏啦!

网友:
看着很不错,用起来如何就是知道了!不过有一大部分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同,代码也会不同吧

其实高手一般是不用看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