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电压变低

楼主(2012-05-25):
  今天收了个方正笔记本电脑,开机一切正常。  但是我用电流表开机试,为什么20v的电压也变啊,变11V左右, 我害怕别烧了机子,求助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压应该不变的啊!!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从放电电路有问题哦?要么就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但是机器可以正常开机的啊,我还开吗?我拍烧了

网友:
机器可以亮的 还充不进去电。

网友:
不放电池试试...应该是电流不够充电

网友:
电池拿掉问题解决了,电压不变低了,但是客户的电池 一直好好的,一直能用的啊,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适配器或隔离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