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5-25):
换屏的芯片能换号吧

网友:
那位老师修过

网友:
感觉是侧面的玻璃IC坏掉了

网友:
屏上的电路坏了。屏上的Ic  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要压屏设备才好换呀

网友:
换屏不如直接换显示器吧,这个自己留下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个是屏的三分之一 的供电断了。估计人工是不能修好了。

网友:
屏的三分之一 的供电断了,估计是在换灯管时把屏旁边的电路翘坏了,换屏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有换屏了。如果是一个IC的供电没有可以从其他的IC并过来。有点难度。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屏上的Y1 驱动IC坏掉了...

好。。学习了。。

网友:
还修好了,不错。

网友:
没的修了,。。报废

网友:
报废吧修不好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你不要瞎折腾啦,你用烙铁换什么芯片都不可能修好的,COG问题啦

网友:
别修了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和我的一台一模一样

网友:
别修了,屏带的问题

网友:
屏一侧的玻璃断裂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难解决吧,一般都是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