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样加摄像头,,主要飞那些线路呢,,求解

楼主(2012-05-25):
笔记本怎样加摄像头,,主要飞那些线路呢,,求解

网友:
有的是 4根线  usb

网友:
从USB中飞线 找好正 负极 数据线 连接起来就OK

网友:
4个线,两个信号线,一个5v供电,一个对地就行啦

网友:
不知道这样加上去能不能用啊

网友:
和USB一个原理    一样的2信号,1地1供电,也有6脚的   但是没研究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可以用的 就看你的线 接对了没

就接USB口的那4条线吗?

网友:
USB 线用好一点(我是用VGA里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