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加电掉电

楼主(2012-05-25):
T60独显的主板,现在是按开机键后,电流跑到0.5左右就掉电了,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点评):
供电正常吗?表达不清楚哦

网友:
温控电路和各主攻点正常吗?

网友:
独显的显卡已成为通病了

网友:
芯片问题.............

网友:
在电流加到0.5A的时候,测的其他电压都能出来,不知道在该去测谁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显卡做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首先确定CPU跟内存是没问题,再考虑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查查是不是反馈到TB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B:
这是个通病,看看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通病,看看cpu供电问题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是不是反馈到TB的电压没出来

我得好好去测测了,谢谢啊

网友:
检查一下保险先。再就是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