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A+,温度不准,怎么调

楼主(2012-05-25):
RT,买了一年多的风枪现在温度偏低,调到480最大,吹IO都不动,拆开看了里面的电路板有7,8个微调,调哪个可以校温?

网友(点评):
你风速调多少,可以调高一点风速,这个风枪相当的好,不要乱动

网友:
那里面的那个发热心换了  好像是25元吧..........

网友:
调一下,能校准可以继续用哦

网友:
估计发热芯坏了吧,要不温度不可能差那么多吧?

网友:
我有个850风枪,现在最多能吹溶松香

网友:
先查查原因吧!!看看是否因风速过高导致温度下降,还是发热丝功率下降了.对症下药为好!!调整旋扭对小偏差有一定帮助,但熟练的操作,凭手感就能判断出来的.风嘴-->焊件的距离,也影响吹焊温度的.

网友:
估计发热芯坏了吧,要不温度不可能差那么多

网友:
发热芯坏了,温度不可能差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