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些电路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25):
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多少泪要流,,,,,,,
直接上图,一般情况下,图纸中都有这些以串串的场馆,类似这些电路都是什么作用、
1,是关机后五福电压为开启后边场馆信号,迅速给各个电压放电,吗

2,检测功率吗
3,检测电流吗
4,过流保护吗
到底有什么作用,请大家集思广益,踊跃发言,,,,,,,,,

开机瞬间5vpcu pr117二脚被拉低。后续电压抬高。关机瞬间PQ35截止5vpcu导通后面场馆把主板上残留的电荷迅速放电。
为了有一个正确的供电时序而设计的。

网友:
mainon是高电平是 不放电  低电平时就放电 这样吧

网友:
是这样的,Q35属于控制型场馆,受控于MAIN ON信号。Q34  Q16  Q28作用是保证在关机状态下1.05V、DDR-VTT、1.8V可靠接地。原理是这样的:
         状态一: 正常状态下MAIN ON信号为高电平状态,此时Q35开启,D S极短接,则Q35第三脚电压为0V,那么我们不难得出后面Q34 Q16 Q28均为关闭状态,那么在此状态下主机可以正常工作。
         状态二: 关机状态下MAIN ON信号为低电平状态,此时Q35关闭,D S极断开,则Q35第三脚电压为5V,那么我们又可以推知 Q34  Q16  Q28均为开启状态。此时可以保证主机中1.05V  DDR-VTT  1.8V电压可靠接地,以确保在关机后主板中1.05V  DDR-VTT  1.8V电压彻底消失。
   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大多说人都应该明白这几个场馆的意义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否有放静电作用,我猜的。

网友A:
路过我不发表意见,太累了,今天修了三台笔记本,一台换南桥,一台植显卡一台解密,还修了六片台式主板,不想说什么了,机会留给其他人来说

网友:
高手呀,一天修这么多。无影手
那就是九台机器啊,你拯救了不少人啊
你的技术可以啊。。有空请教下。我是菜鸟

网友:
楼上的牛逼啊 呵呵 羡慕嫉妒恨

网友:
5楼说的对就是那个作用

网友:
还是技术性修板舒服啊!!!我还没入门呢    唉!!!

网友B:
怎么修机才最迅速呢?飞线用得多不?呵呵。

网友(点评):
努力提升就修得快

网友(点评):
经验加理论 速度自然快 我平均一天4到5台笔记本 台式机偶尔有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设计得很精妙!

网友:
放电回路

网友:
放电是没错,还有是产生mainD一个十几V电压开启系统电压用

网友:
就是关机放电,电路。。。

网友:
放电电路啊。。。。

网友:
今天刚讲的这个。这广达的图纸,5VPCU是机器待机时产生的电压,MAION是EC收到南桥发出SLP_S3#后发出开启SO状态下电压的信号,此时MAION为高电平(3.3V)开启SO状态电压。PQ35导通。后面的场管全部截止。上面的电压就不会被拉低。当电脑关机后,MAION为低电平,5VPCU待机电压使PQ34,PQ16,PQ28导通,使SO状态下残留的电压对地释放。所以它的功能就是关机后对SO状态下的残留电压进行放电。

网友:
是让机器放电的作用,主要是为了下开机上电时,避免上电时序有误!

网友:
谢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我不发表意见,太累了,今天修了三台笔记本,一台换南桥,一台植显卡一台解密,还修了六片台式主板,不 ...

呵呵,我这一天的机器是很多,可我一个人而已也想找个帮手,可是来都说自己如何如何可真正能动手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机才最迅速呢?飞线用得多不?呵呵。

很少遇到飞线,我这里都是别人修不好才拿过来的

网友:
应该就是放电的

fe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