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的闪屏,咋回事?

楼主(2012-05-25):
今天碰到一联想
笔记本
,用电池,就会在操作某些程序时闪屏,用电源适配器就没事,不知道大家谁见过,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2-5-26 09:07):
补充一下,屏是LED的屏
闪屏
同意楼主:
5.0
zyc258
同意楼主:
之前遇过电池暗屏,电源正常的。结果是屏的问题!楼主如果有屏的话可以代换下。

网友:
电池的电压稳定吗,可以测量下,要先判断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同意楼主:
2.5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的确很少见,,最好换电池试试

网友:
先排除电池自身原因,在看下电池充放电电路
同意楼主:
4.7
qqchengrui
同意楼主:

网友:
倒霉的烦人
同意楼主:

网友:
张兴旺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换电池先,可能是电池的功率不够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现在解决了吗?呵呵。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机

网友:
电池那边的MOS管不行了吧。。转换电压可能不够。。

网友:
闪屏时测测屏的相关电压啊

网友:
感觉是电池的功率不够吧!这个故障可不好修!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吧不行查下电路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