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c 开机显红录蓝白黑一直闪

楼主(2012-05-25):
联想LXB-L15c 开机显红录蓝白黑不停一直在闪,VGA数据线断了就一个线头了,大家说下怎么说下解决!!

补充内容 (2012-5-28 19:50):
谢谢大家的给出解决方法终于搞定了,原来是VGA线的问题,换了一条线就在重置下工厂模式就解决了!原 来接的线法也对了,可能要多接几根其它的才能使用!

网友A:
就是你的VGA线没接好  才会这样的    买一根线换上去多简单

网友:
就是色差线没接对,

网友:
不能完全看颜色,,还要按原理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VGA线没接好  才会这样的    买一根线换上去多简单

是按1红 2白 3蓝 三根粗线  10接的细黑 11接的棕   13接黄 14接白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出来 谢谢

网友B:
我很负责人的告诉你,进工厂模式将老化模式关掉就行了,,即BURN IN:OFF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前提是VGA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负责人的告诉你,进工厂模式将老化模式关掉就行了,,即BURN IN:OFF

怎么时哦,开机就一直在变化的闪按键都没用,能说说吗!谢谢!

按键都不管用,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你要先将信号线修好,让它有了信号之后,菜单键能用了才行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15“液晶也是这样,,还以为MCU程序不对呢。楼主RGB接对了,行场(13.14脚)具体看板上是接的那种颜色的线,或找到原来的线头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线弄得好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15“液晶也是这样,,还以为MCU程序不对呢。楼主RGB接对了,行场(13.14脚)具体看板上是接的那种 ...

13 接的黄 14接的是白,白线测出是地线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屏通用板也不能用,两排屏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 接的黄 14接的是白,白线测出是地线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屏通用板也不能用,两排屏线的

14,怎么会是地呢?14脚阻值以前经常测得电阻大概是700多欧姆(没记错的话,最近记性不好,你可以和13脚对比一下阻值基本是一样的。)RGB是72欧姆左右。

网友:
"联想LXB-L15c 开机显红录蓝白黑不停一直在闪,VGA数据线断了就一个线头了"这种问题跟VGA线无关,就算你把VGA线接错了屏幕只会提示“无信号”。你直接把屏上面的屏线接口用镊子压紧,这是驱动板与屏线连接信号问题(接口氧化了),如果还是不行就换根屏线

网友:
重新接找到H V 就行

网友:
1 2 3 分别对应的是RGB 红 绿 蓝信号 13 14 是行场,再接一个地就OK,其它不用接也可以!

网友:
线买一根啊。没几块钱

网友:
应该是VGA头没有接好造成这样。

网友:
应该和VGA线没多大关系

网友:
很乱,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我也是新人不太会修,能说下怎么处理吗?搞了好久都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
VGA线没有接好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拿个通用板用的线然后对着电路板插就行了焊他干什么做不好屏蔽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先搞出图像在说16楼说的一样

网友:
线检查数据线,没问题话换个24c16,

网友:
驱动板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E:
 问题 解决了吗,到底是啥 情况 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 解决了吗,到底是啥 情况 导致的啊??

搞定了原来还是线的问题 重旧17寸联想拆了一个条装就去就可以了,要重置工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