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独显,过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2-05-25):
接到一台SL410K的进水机,是独显的。
一开始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到滚动条掉,有时刚过LOGO就掉.
短接了温控芯片的2和3脚后,裸板进PE一切OK..大喜!以为搞定了。
没想到装起来再进PE,过滚动条就掉,很稳定的一过滚动条就掉了。凄凉了- -!费解啊!
求解!!!!!!哪位高人有招!!!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的是到滚动条死机啊

网友:
掉電的機器不好弄啊!我這裡有一台hp dv1000的機器,進系統不定時的掉電。修了半個月才好的。都是忙修。有個一樣的料板對換元器件。最後把CPU旁邊的幾個大儲能電容換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温控芯片是哪个 什么型号啊

网友:
供电大电容,下次掉电还是个检查点啦

网友:
我以前修过,仔细观察PCB板过孔,有腐蚀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2014-07-15):
散热片没装好 看看风扇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