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CI显卡

楼主(2012-05-25):
今天修一块七彩虹的显卡。开始是花屏。于是就加焊了下芯片。,,还是不行。是不是显存芯片坏了啊。修显卡的经验不是很多。。请高手指点。

网友:
嗯,主要是这两个大件坏,特别是花屏

网友:
加焊顯卡芯片不行的話,那就摘下來植球。或者換一個。

网友:
显存也要加焊一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