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式的送话器能通用不》?

楼主(2012-05-25):
手机上的弹簧式送话器,就上面有2个小弹簧的那种。。。能在不同手机上通用不?

网友:
汗,弹簧式送话器?这东西灵敏度超低,有什么可能用在手机上?手机上的咪都是电容式的

网友:
弹簧式送话器只能和2个脚位的送话器通用   接线就行了     还有4脚的送话器要用的话就要改装,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感谢感谢。。。自己飞线弄好了  那个点真小啊  我也不是会维修的小白  还好弄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