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刷BIOS时 遇到 好几个一样的 只是后缀 不地样该怎么选

楼主(2012-05-25):
请问在刷BIOS时  遇到 好几个一样的  只是后缀  不地样该怎么选

网友:
@后面的是采用什么封装的

网友:
我一般不在意 随便选个 能成功读出来就OK

网友:
我也刚买了希尔特500P编程器,也不怎么会用,也遇到了与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脚选对就OK

网友:
先封装啊脚位啊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后面只要选对了脚数,通常都不会错了.

网友:
看封装的图片,对比下脚位,脚位一样就行了。

网友:
之前前面的型号一致,@后面的封装随便哪个都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