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愿意分享下CPURST之后的维修思路吗

楼主(2012-05-25):
说的详细点最好了,我才从讯维出来,天天就让我修有复位无显的板子,一块都没修好我压力真的好大,完全没有思路,上课这方面说的实在不多,最好能详细说下CPU复位之后到底干了什么,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啦

网友:
有复位不跑的  先干北桥 在干南桥  换EC 刷BIOS

网友:
太极三式,楼上说的在理,打完收工,作事在人,成事在天,哈哈哈

网友:
我就是个打工的,修板子要换件都要和师傅说下,确定了再换,师傅也不会解释太多,反正就让你自己想办法
所以直接干桥是不切实际的,不量到问题不能动板子的

网友:
CPU完成复位后,硬启动就完成了,接下来是软启动,开始POST自检程序

网友:
有时钟复位,刷完BIOS,就是桥的事了。

打值卡打下哪不对干哪。哈。

网友:
复位之后确实是比较郁闷的。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A:
CPURST后不显牵扯的东西实在太多,CPU-北桥-显卡-南桥--EC-BIOS中的任何一环节出了问题都会造成,排除BIOS问题后,主要要是满版测电压、信号。实在不行再干桥。这就是笔记本中维修的难点所在,费时间费精力。不是一两句能够讲清楚的,这就是老师在培训的时候大多讲的都是修供电的原因,因为好修啊,每一处供电的产生就抓着附近的几个元器件测量。但是修复位后的,相信很多老师修此类问题也是没有底气的,如何来教你?只有时间长了自己慢慢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后不显牵扯的东西实在太多,CPU-北桥-显卡-南桥--EC-BIOS中的任何一环节出了问题都会造成,排除BIOS问 ...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