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怎么测量FSB DMI 总线啊,我有个灯座

楼主(2012-05-25):
灯座上面写地址和数据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FSB啊,图纸里也没写
DMI那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在电路图里找到了,但是再板子上没地方量啊,没接任何电容电阻

网友:
没有师傅愿意说下嘛,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我才出讯维还有好多不明白啊

网友:
好像测不了吧,想IBM,和英业达的还好,下面有点,或者测试点,

网友:
有两种测法:一就是用假负载,或许上面会有;二就是跑线路,一般都是像楼主所说的那样,没有连任何元器件,只有跑出来线了,才有办法去测量!还有最后一种方法,那就是你得知道灯座上的位置!

网友:
跑线量哪边?

网友:
cpu假负载上门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就是 FSB
DMI是北桥和南桥直连的信号线在笔记本上是量不出来的,台板好像可以量到一些吧1

网友:
你把线路跑通了,我想你也就应该知道在哪里测了吧!不是哪边,而是在线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