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AOC,无法开机问题求思路啊!

楼主(2012-05-25):
按开机键无法开机,  驱动板是那种 窄的双排线的, ,测量,电源板往驱动板去的 线 ,电源5V, 12V都正常。。  测量开关按键有2.2V电压,   我是菜鸟, 求高手指教指教啊,!!

网友:
兄弟  查查各组供电啊,3.3 有没有     高压部分由没有短路   很多要查啊

网友:
不对开机键一般为3。3V

网友:
高压板短路,我不会测量啊!

网友:
指示灯亮吗?如果按键不管用的,还是想法先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还有,3.3V怎么测量? 是测量 电源板往 驱动板去的那条线上面吗?

网友A:
不知道怎么量按键你就把几个按键全部量一下,,看电压是不是一样(一般是3.3V)  ,,一样的话再查电源,,最后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量按键你就把几个按键全部量一下,,看电压是不是一样(一般是3.3V)  ,,一样的话再查电源,, ...

按键  开关键是 2.2V,  别的按键都是 3.3V, 是驱动板的事吗?

网友(点评):
你干脆把按键全部换掉再说

网友B:
哥们 驱动板坏了 驱动板上的24C06的芯片摘下来 电源灯亮的话就找个相同板 把程序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驱动板坏了 驱动板上的24C06的芯片摘下来 电源灯亮的话就找个相同板 把程序刷一遍

你说的24c06芯片是  驱动板上面的最大的芯片吗?

网友:
量一量供给高压的电有没有啊,没有的话先断开

网友B:
你找一下 8脚的   有的是24c04  还有一个是25L什么玩意的   先把06吹下来 看看按键灯亮不 主板12V  5V 都有了 你还查电源做啥呀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  一般都是程序  你要不刷也行 好歹得把06清掉 在装上去 也许开关就不能正常用了 但是不影响 就让它常亮吧  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下 8脚的   有的是24c04  还有一个是25L什么玩意的   先把06吹下来 看看按键灯亮不 主板12V  5V 都有 ...

找到了8脚的24c04了,还有个25L也找到了,    我把这两个都吹下了 分别试了下,还是不开机,指示灯还是不亮,     什么是06啊??

网友:
你这种是程序丢了吧  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俺猜 可能 是 芯片 ,程序问题 ,问题解决了没,啥情况 导致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8脚的24c04了,还有个25L也找到了,    我把这两个都吹下了 分别试了下,还是不开机,指示灯还是不 ...

还有这样的机子么 有的话把好的那台芯片的程序读出来刷一下 要是没有 只有改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