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关机重启维修

楼主(2012-05-25):
今天早上刚来上就接到一块技嘉关机就重启的板 因为这种板关机重启有个通病 就是南桥旁边有个822的排阻坏了 阻止低了  更换电阻后就行了    这三个电阻的其中一个       都是822坏的    我也是修了一批网吧机修出来的

网友:
谢谢 分享成果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是遇到了会注意一下了!谢谢LZ分享!
确实算通病 不过 我们这边 网吧都装映泰的板 技嘉很少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发表好经验,值得提倡

网友:
这个822的排阻位置号是多少啊。我想查下图纸,看上面是什么信号或电压,想知道为什么坏了会重启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如何查出这个毛病的啊?

网友:
说说当初维修的过程和思路?

网友:
是通病.我遇过跟你型号一样问题相同的主板,,学习了.

网友:
了解了,请问一下是阻值变大还是变小,或者是击穿呢

网友:
我就碰到过一例关机重启的机,是上网本来的

网友:
楼主之说NQ旁排阻问题,没说思路啊。楼主藏掖

网友:
果然很精辟.....技嘉的通病

网友:
阻值变大  所以造成这个关机重启吧

网友:
手头有几块这种故障的板子没修好,但不是技嘉主板,一直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楼主能说一下维修思路吗?

网友:
虽然很受教,但是希望楼主能分析一下思路,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应该非常不好查。

网友:
822排阻通病,真是不好查啊,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想说说啊 就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通病的了

网友:
是阻值变低了?那原来阻值是多少呀,说说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