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不上电

楼主(2012-05-25):
插可调电源待机0.02。 看到有二盏灯亮了几秒就灭了,电流还是0.02没变化。然后怎么按开发键也没反应,请问这是不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了没上电?

网友:
属不触发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除此以外可以量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跑时序  查电压 ,一步一步来 不能急

网友:
没触发,看看EC,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不触发这个

网友:
南桥换过了。故障是一样的。一开始我是以为触发了不上电。因为HP很多机器没插小电池的就会自动触发,而且也看到有灯在亮,以前看过一个帖说,南桥发出s3v s5v信号。不发出的话触发了电流没变化。

网友:
那你查下EC嘛,看看EC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EC条件不熟悉呀?开关键是3.3V.

网友:
这个叫短路保护,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待机3V 5V起来了没?最好了找图纸看下EC待机这的条件达到没。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参与待机触发

网友:
待机3v 5v是有的。各个晶振也起振了。一开始是插电有二盏灯亮几秒就灭了。开机键也有3.3V.南桥是换了。故障一样。现在IO没换。因为没这个IO。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南桥问题

你原来是什么故障的?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了电流没变化?
我考虑再换一个南桥。

网友:
找找电路图 测下开机键有跳变没

网友:
具体现象描述清楚点

网友:
不拆开  怎么确定问题   有可能进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