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各位师傅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2-05-25):
今天维修了一个电源空载时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正常转动,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插上主板后就不触发,将电源给主板12V供电线拔掉就可触发,确定主板是好的,请问那位师傅只知道给指点下,一般是那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点评):
12V带不起负载

网友:
12V有没有接反啊还是插错了。不要拿插显卡的小插,插到CPU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没有插错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过或换过主板试过,先判断出是那个问题先,这样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过或换过主板试过,先判断出是那个问题先,这样才好修

换电源了主板可以点亮  将电源换到别的主板上就点不亮

网友C:
你都确定主板没问题了,那不就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是电源问题!

网友:
按电源负载力弱的思路检修

网友:
带不起负载啊

网友:
更换12V的滤波电容,测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打开电源盖,看有没有电容豉包,这是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确定主板没问题了,那不就是电源不行了

对呀知道是电源坏了 一般是那的问题

网友:
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明显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有的是初级滤波电容失容,有的是次级滤波电容有问题,还有的是主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换过别的主板试过吗    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应该是电源负载问题

网友:
自从有一次换了个电源电容,电源插电爆了,我就在叶不敢修电源了。

网友(点评):
电容接反了?这几天修了好多电源,只有一次刚拔掉市电,表笔在那指着指着想思路,不小心直接碰到大电容给放电了,象放爆竹一样的声音,吓我一大跳

网友:
更换激励变压器的耦合电容两个一起换

网友:
问题已解决将光耦旁边的50V电容换掉就好了  多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网友:
主板有12V有短路吗?

网友(2012-07-01):
解决了就好,注意检查电容的容量。

网友:
呵呵我砸觉得是紫色5V电容有问题类,换了试试。90%会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负载带不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