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VM DVI 开机掉电 估计是通病哦

楼主(2012-05-25):
主板开机掉电,上U跟不上U都一样掉电,就在迅维这里看下,有没有这种主板维修的经验,看是看到一位同仁的主板跟我的症状一样,没得到解决方案,不过饼哥在那位同仁的帖子里说了一句话,这主板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掉电!相信饼哥,查供电,结果一查CPU供电出问题了,就是哪三个9603驱动管理芯片坏了,具体哪个坏了我也不清楚,小弟纯一菜鸟,第一次发维修经验帖子,心情莫名鸡冻啊!!!希望我这帖子能帮到其他同仁啊。

网友:
人人都是新手过来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是12V短路了吧,你查下各组MOS管和驱动IC

网友:
记得这块板  不装CPU掉电时正常的,还有CPU坏了 也会掉电的 ,只有拔掉12V4针插口 才不掉电 华硕很多板不装CPU都会掉电 特别是 AMD平台的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原以为是主板坏了,其实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12V短路了吧,你查下各组MOS管和驱动IC

哥们,你没看完我的帖子吧?就是驱动IC的问题造成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