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板诊断卡有待机3.3V指示灯,功能很实用

楼主(2012-05-25):
有没有兄弟用地这种诊断卡呀。 找了好久没找到,有用的兄弟告诉俺下,什么品牌型号的,哪有的卖,先谢谢啦。
功能

网友:
有卖的 也告诉我一声 我也去买点

网友:
我的有-12v 12v 5v reset 3.3v

网友:
item.taobao.com/item.htm?id=10585051778我用的这款有待机3.3V 不嫌便宜就好,其实淘宝上一大堆,买的时候问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发网址,不能发的话请版主屏蔽

网友:
晕这个有神马用.真接测.1117就知道有没了....诊断卡....有复位 时钟..帧信号的才是王道..

网友:
091。093。。。。
我是用091的。。。坛里都有卖!!!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改装一个 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