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一些连低格都低格不来的硬盘的一个方法

楼主(2012-05-25):
一块日立的硬盘,有坏道,低格都没办法低格,进dM低格就提示错误,用THDD修复也没用,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卡死。。。
于是乎,我把那卡掉的地方+-1个G的空间不要了,分区的时候把那块保留为空磁盘,结果么。。。。成功修复,速度之类的还蛮快的,嘿嘿

网友:
但还是多隔离点吧 那个伤口会慢慢延伸的 最好把盘出掉 当二手卖了

网友:
想学那种切掉之后再也找不回来的方法,我见过蛮多个了80G的切掉10G,MHDD检测也是只见71G

网友:
谁收我做学徒 搞搞硬盘

网友:
这个也叫方法啊。哎。那个是隔开。根本不是技术活

网友:
丢芝麻捡西瓜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