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 CPU_FAN 插上风扇电压2V!风扇不动!有涨电容前科!

楼主(2012-05-25):
惠普MCP61PM-HM CPU_FAN 插上风扇电压2V!风扇不动!有涨电容前科!
换了8颗电容!
求真相!

网友(点评):
都说了12v供电问题了。。你直接电源12v飞线到第二针。看看解决不

网友:
我知道,我也修过,一模一样的,12v供电电路有问题

请问你之前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既然只有2V 那就跑线查啊

网友:
HP 品牌台机开机要检测CPU转速的,不转会关机吗,   带温控的也可能 ,

网友:
品牌机有温控的,

网友:
有管子带负载不行了 跑线路

网友:
不怎会跑

网友:
就是12V供电部分有问题,顺着线路查一下也可能是有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