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掉电

楼主(2012-05-25):
最近一段时间老是遇到华硕板子掉电的,一般都是AMD的,单桥的!基本上都是上电四秒左右掉电。有些板子加焊桥就行了,有些就更换电源管理IC也OK了!有些是根本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如果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说说你们的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点评):
AMD的单桥爱虚,做下桥就OK了,通病

网友:
加焊桥一般都可以。

网友:
cpu 虚汗,你试试看行不

网友:
这种板的桥空焊 基本上通病了

网友:
手上有M2N-MX SE ,加焊桥也不好,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座子,桥加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2-07-01):
谨慎动桥啊,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先检查完电压。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