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V单桥 进系统鼠标操作就闪屏 怪病

楼主(2012-05-26):
前两天修了一块七彩虹NV单桥集显的板子.返修板..故障进系统..用鼠标.操作.屏就会闪.抖,,.....上次同事在集显口哪把RGB哪电阻换了就没闪..这次过来.换了其他两个也一样.把相连的滤波电容也摘了.还是一样..系统GHOST过..进安全模式也一样....最后加焊NB 加完上电.不闪了..重启再开.晕还是一样啊.....接另一个硬盘系统.....进去显卡驱动没装对...用了下不闪了啊.   想了下可是驱动的问题吧..但集显也不用要单装显卡驱动...不装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怪病吧..不管了.找到板子型号.NV的桥.NV集显..在驱动之家下了个驱动...神了..不闪了..晕..原来要单装驱动..GHOST集成的都不行.晕.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最终原凶好像没找到啊

网友:
这件事告诉我们:要先软后硬?

网友:
ghost的东西不可靠 有时 还是多动手

网友:
七彩虹有一款是要刷BIOS的

网友:
这个原因是你之前系统带有的显卡驱动不兼容,必需要升级驱动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