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花屏,横向波纹,播放视频的时候特别明显

楼主(2012-05-26):
今天收到一台hkc液晶显示器花屏,横向波纹,换了几个显卡都一样(应该排除显卡问题了)。
播放视频的时候横向波纹特别明显,部分画面好像跟不上一样,过一会才能刷新。
求助啊。。到底怎么回事。
液晶显示器
付吕剑武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不行的话,就是屏的毛病了

网友:
一般是供电, 屏线接触不好,驱动板输入信号时钟,屏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花屏.
同意楼主:
2.5
坚持、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万能套点下看看吧!你要把基本的一些手段试了在来发贴.像你这样的感觉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A/D是什么型号呀 应该是屏故障 上个图片也好分析问题呀

网友:
如果排除了屏估障,大多是驱动板3.3v稳压不良造成的。

网友:
根据源仓兄指点, 开机状态按排线,故障能好。判断是排线液晶屏端,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
液晶屏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原来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排线试试,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先点屏然后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