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花屏

楼主(2012-05-26):
        前几天收到客户一台LENOVO B465C的机器,花屏,但是是小花。本以为这机器很简单,直接谈好价钱,要客户第二天来取货。因为这台机器是AMD的U,AMD的显卡,以为直接BGA伺候就好了。这种机器散热很不好嘛!首先加焊了下,试机,不行,电流表直接从0.01直飚1点多到2点多最后到达3点多安培然后直掉到2A后立马0.01A。于是仔细看才发现,里面打了很多白胶,心里想要重做才行了,取下白胶,重新植株,立马再一次BGA伺候,估计这次可以了。。。。
         做完显卡,立马试机,*脏话*!情况依旧,我的天啊!难道我做的温度高了?仔细测了下显卡上的电容,有一个对地的。估计显卡有问题。立马淘宝是淘了个2160809024的显卡,因为这个机器比较新,所以料板找遍了都没找到。
        拖着客户要他过两天来拿,因为没料。第二天上午就到了,顺丰还是够给力的。第三次BGA伺候,做完BGA,仔细观察了下,测了下显卡的阻值,好像正常。用电流表加电测试,哎。。。遭了,,,情况依旧啊!到底是什么问题,难道是温度难掌握好?好吧!给老师傅做个试试吧!
       心里一直在嘀咕这是不是显卡问题呢?但是我只做了显卡哦!老师傅做完后,再一次测试,情况还是一样,天啊!我要疯了,崩溃了,一个小小的花屏,怎么能这样啊?老师傅都有点怀疑自己的技术了,从没碰到这种情况。他测了下显卡上的电源,测出了一个0.01的,说明有一个短路了,显卡没做好吧!第五次做显卡,这个还是这样的问题,估计我得换板了,原来花屏的机器,现在都不亮了,怎么跟客户交代呢?这是个问题,果断淘宝淘联想B465C,哇,一块板居然要700块钱,如果交换的话就是330块钱,太贵了,难道我这台机器要我陪钱不成?不行,继续做显卡吧!不行再说。等我做了显卡后,抽了支老南京,好好放松了下,心里极度紧张呀!插上可调电流表,这一次不再是失望了,是绝望了。如何交差哦???
      哎!仔细想了下,还是死马做活马医吧!不会是高端一点的机器都要把机壳那些东西装好才行吧?但是怎么可能???还是试一下吧!反正机器没修好,总要装的。装好以后,再一次试了下,咦!乖乖!奇迹发生了,机器亮了,可惜还是小花!!!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不是我BGA的问题,本身显卡都没问题。。。接下来考虑的是到底是屏线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呢?之前已经去别的店里排除了屏问题。但是屏线没试。到处找屏线,都没货,也就没找了。淘宝一搜,原来屏线是那么的贵。80块钱一根呀!我的天啊!突然发现9楼有专卖LENOVO的主板,想去一试,但是人家做生意不给我试,没办法。要么交换,但是交换我就亏大了,修一台机器才多少钱哦!
      淘宝谈好了一个屏线,才45块钱,于是决定上门去陈家笥,看到底是不是屏线问题,找了半天去试,结果白跑了一趟,人家屏线不同,哎!真是悲剧哦!
    没办法了,试着重做下显存看看,还不行,买屏线吧!两个两个的换,首先换了正面两个,因为正面的显存靠着无线网卡,发热量大,虚焊可以导致花屏,做完以后试机还是小花。。。再做另外两个,结果大花了,估计显存没做好,于是再一次重做,情况依旧呀!哎。。。什么都做了,好还是一样,这下可怎么办呢?换显存吧!H5TQ2G的显存,料板找遍都没有,要是买了回来做上去吧!还是不行呢?于是试着淘宝找80块钱的屏线吧!虽然贵了,但是必须买,结果让我很绝望,每一家都是幌子,没一家有货的。都是随便写的。哎。。彻底绝望了。。。
     最后没办法了,在网上订了四个显存,虽然2G的显存贵,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明天再试。。。希望大家给我点建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2-5-26 23:26):
最后修复屏线问题,飞线好了。。。

网友(点评):
最后是屏线花屏?是怎么花法?如果有个图看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一台G460的屏有点点花,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就像是信号干扰的感觉一样。换屏线好了

网友:
高手啊,到最后还是做好了,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笔记本还没弄好啊,正常碰到一样的了

网友A:
能问下楼主为什么要把机壳的东西装上才能显示啊 我不怎么明白

网友B:
怎么要装上去才亮机呀

网友C:
这不是叫装上去才亮机。第一点有可能要电流跑完整个机器的外插线路,这个是一种可能 第二有可能把板子压紧了 ,如果是这问题的话,,,,估计你真要好好查查了

估计是没上散热片!

网友D:
呵呵。。郁闷啊。。我的天暗。。

网友E:
怎么装上去就不短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楼主为什么要把机壳的东西装上才能显示啊 我不怎么明白

我也不明白哟 电流表那个不正常呀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要装上去才亮机呀

现在的高端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叫装上去才亮机。第一点有可能要电流跑完整个机器的外插线路,这个是一种可能 第二有可能把板子压紧了 ...

那叫什么呢 ?维修不都看电流表的跳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郁闷啊。。我的天暗。。

是哦 我都郁闷了好几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装上去就不短了呢?

呵呵 我也不明白哦

网友:
不是吧 大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高端机器都是这样的

对应该是一个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应该是一个检测电路

还是LZ给的答案有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千辛万苦哦

你的努力一定 有回报的。。。。。

网友:
你都不外显一试,就那样的做大手笔,也怪不得楼主,那个什么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努力一定 有回报的。。。。。

呵呵,,,恩恩

网友(2014-07-15):
真会折腾阿,你那花是五颜色的花吧我一看就知道屏线

网友:
现在联想屏线问题的也多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
屏线贵说明这个机器屏线容易坏 还做什么显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