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周边发热

楼主(2012-05-26):
我的电脑CPU周边发热,场效应管发汤,更换CPU一样,用一会自动关机怎么回事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是不是偏高

网友:
电压正常把滤波换了,有示波器检查下MOS 的波形。最后考虑电源IC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2-03):
我一块V星板,上管短。换个开几分钟又短。后来换了6566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