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BIOS三种不跑码状态

楼主(2012-05-26):
在电压正常时:1  没波形。2  极少量波形。3  数据量很多。此时“不跑码”或”不亮机“求详细解释。

网友:
bios挂在不同地方工作差别很大,怎么一概而论

网友:
第2、3种情况都先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哪位辛苦一下。详解 详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