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2-05-26):
封路由器。。路由升级以后是不是网速比以前就慢了点。。路由器升级和不升级是怎么发出包的。。像河北这。。有那几个牌子的路由升级后不被封。。

网友:
对它的功能不是很了解最好是不要升级了 没效果的

网友:
上路由器厂家的官网,上面有升级软件,选择你的地区,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升级网速能不能变快点????

网友:
现在大部分路由器都有MAC地址克隆的选项,这样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路由的。

网友:
对,就是上路由器厂家网站对应地址下载更新。

网友:
升级固件不是玩的,一定要找原厂发布的,或者是高端路由可以刷DD-WRT和Tomato,
升级固件对网速没有影响,除非你路由当前的固件有BUG,网速都网络提供商在服务端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