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TF560 A2+主板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5-26):
这块板子 可以正常点亮 就是走到XP滚动条就黑屏了。其他东西都换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bios也刷过了。声卡 和网卡 也卸掉了。现在还是原来的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板应该无集显的。进系统黑屏的不建议动网卡声卡,重点应该锁定在北桥、南桥还有BIOS,刷旧版本的BIOS看看再说

网友:
我手中也有一块   不是黑屏 是蓝屏  而且没有代码的蓝屏

网友:
其他问题上面的都说了,想问下,入PE可以吗?另外,黑屏是掉电关机还是死机?按键盘灯有反映吗?黑屏后软重启可以吗?

网友:
你排除硬盘了?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硬件问题。也可能是驱动加不上哪。

网友:
看看能否进PE,如果不能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当然你得进一步确认下

网友:
不能进去PE 桥挂了吗。现在在DOS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