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改高压板没有成功,大家帮帮

楼主(2012-05-26):
AOC22显示器,高压板问题,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找个灯管试了还一样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IC是TL494看贴子去保护第九脚接地不行,有通用的高压板试的改下,接了VCC和GND还有ON/OFF接后一开显示器指示灯亮,灯管不亮,我把高压板正面的元件拆掉了,为了放通用高压板,没高压板上的电压15V有,是ON/OFF没接对吗,还是其它原因?

谢谢大家,现在把ON接对位置了,亮了,刚亮后屏幕一会发暗一会又亮一些,现在是屏幕右上方比其它地方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点评):
试机时必须接四个灯管。后面是高压不足或灯管有故障。

网友(点评):
我修了两年了但是没有看懂你问的是什么,我比较愚钝

网友(点评):
好象494去保护是4脚吧.

网友(点评):
在换跟灯管试试 要不就是你的线妹接好 说的模糊 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
测量一下看看ON/OFF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的 开启没有结对

网友:
周老板都发话啦。。。

网友:
是开启没接对,改了

网友:
线接错了吧,其实接高压是最简单的,有的板上面就有标着的

网友:
现在接好了就是亮度不一致

网友:
直接把ON/OFF接在5V上面看看  能亮 查ON/OFF信号是 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串个电10K电阻再接到5V电压上,5V电压和5V电平两者概念不同。
你想害死人吗

网友A:
怎么从那接线,从标示那里接不是更方便吗,还有你的VCC是否在高压板允许之内

网友:
板子上面有标志,要是实在找不到。区分一下电源线后剩下的2个挨个试。如果还是不好使可以接在开机的绿灯上,有些驱动板电源板是反压的或者有问题的。都是接到绿灯上绿灯是什么你知道吧?

网友B:
原来板子上的那两个八角场管您老拆了没?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没拆

网友:
主供电12-20V ON/OFF3.3V GND  每个重查一下试试

网友:
只要接好供电,开启和地就行了哦

网友:
估计接错了吧,不行的话,就接排针那,一般那有标注啊

网友(点评):
现在接到排针那了,亮了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原高压部分电路没断开吧!

我也同意。

网友:
应该没接对,不接高压板时有15V是正常的,当接上负载时就会是12V左右这样

网友:
给你个终极识别方法,1,这两条线都是细线;2,都是从驱动板板走向高压板的;3,两条线一般接反不烧东西;5,多数可用尝试的方法识别出来,一般单接两者之一也可以,亮了灯的那根线即为ON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609-1-1.html
接上后显示器亮了,高压板温度比较高,屏幕一会亮一会变暗,不太频繁,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线路接错了,首先试一下高压板好使不,然后再接电路里,以免走弯路。

网友:
就接三条线,一根供电,一根接地,还有一根,ON/OFF开始信号

网友:
应该是开关线没接好

网友:
就三根线,接好好通电量下供电和ON电压正不正确!

网友:
开启信号,实在找不到从保险上飞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从那接线,从标示那里接不是更方便吗,还有你的VCC是否在高压板允许之内

VCC是从电容上接的,15V   ON现在从标示上接的,现在显示器右上方偏亮,亮度不一样,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高压条VCC不够,接个再高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板子上的那两个八角场管您老拆了没?

你不拆供电还在原来的板子上,怎么能上到你改的高压上,MOD,原谅你吧

网友(点评):
我拆了两上电容高压板上的

网友:
亮度不正常,右上方发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通用高压板的供电对吗,是否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用高压板的供电对吗,是否低了

供电为15V,高压板温度比较高,有点烫手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你直接去那个排针那里就可以了那里有标住的

网友:
供电、接地、控制、调节

网友E:
灯的插头是否氧化,接触不良,也要注意!

网友:
高压灯管全K掉不信不好

网友(点评):
灯管我真不想动啊

网友F:
应该搞清on/off是高电平开机还低电平开机?才对。

网友G:
灯管是不是有问题。。。问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供电为15V,高压板温度比较高,有点烫手

通用板一般是12V的

网友H:
一面亮,一面不亮,是灯管没上好,

网友(点评):
我就没拆灯管,难道以前就是这样,我拿来的故障是一闪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搞清on/off是高电平开机还低电平开机?才对。

这个可真没搞清,开机后显示11V多,后2.6V再后来是0.多了,也不知属于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管是不是有问题。。。问一个

灯管能亮,就是一角比其它地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的插头是否氧化,接触不良,也要注意!

灯的插头没看到氧化,有一头被我拔开了,重接了个插头
这个有正负之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用板一般是12V的

没找到12V都是15V或16V

网友:
亮度开关机都是有电压.不变的~反而开机是有电压跳变还需要怎么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12V都是15V或16V

重新换个通用板试试,或另接一个12V试试

网友I:
没有找对接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面亮,一面不亮,是灯管没上好,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换个通用板试试,或另接一个12V试试

换了块高压板,一按开关亮三秒后又灭,过四五秒又亮一下又灭了,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找对接地哦

怎么找,我从电容是接的,一正一负,16V的

网友:
亮一下又灭了,过四五秒又亮一下之后就又灭了。灯管也换了,还是没有进展,大家帮看看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亮一下又灭了,灯管也换了,还是没有进展,大家帮看看还有什么原因

重新另加12V电源板单供高压板,再不行,就是你换的板问题。

网友:
改高压最多也就四根线,  供电、开启、亮度调节、地线。  有时候亮度调节都不用的     就这几根线还找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另加12V电源板单供高压板,再不行,就是你换的板问题。

把12V从电源接了个,又换个块高压板,还是亮下又灭了,我之家拆了两个八脚芯片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J:
开启没有结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启没有结对

我是接到板子上标的ON/OFF上的

网友:
处理不好先放一边,等有配件再试

网友:
要先断后极负载,然后接上供电,开启和地就行了

网友:
你看一看高压条那里的线有没有插对,有时候一些高压条的开关线与地线是调过来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灯管也有问题呢。

网友:
控制信号不行的话在屏供电保险处加一个10的电阻接上就可以了……只是开机会先白一下

网友:
看它的信号有没有过来

网友:
感觉楼主的很复杂,我一般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也才22元一块,很简单。

网友:
开关信号应该很好找吖,就找电源板和主板间的线那里找,直接到高压那边的线,肯定就是那几条的其中一条,开关信号是经过三极管的

网友:
你改上去的高压板功率不够,带不起22灯管才会一边亮些一边暗些

网友:
on 检查一下 供电与原来的高压板断开

网友:
有的板还要接ADJ才能亮的
反对楼主:
1.0
wylgogogo
反对楼主:
什么板,举个例子,我怎么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