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南桥掉点问题

楼主(2012-05-26):
本人是新手,刚学BGA的,每次拿下南桥后是好的,主板上没有掉点,但是在拖平主板上点的时候,要掉电温度控制不好,桥上也是的,拖的时候也要掉电,然后主板和南桥报废,请问高手们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就是拖平主板和南桥的时候???哎。。。。郁闷。。。。。。。。。。。。。。

网友:
这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积累,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我也是持续做了一个月才有所领悟

网友:
控制好温度。要拿洗板水洗干净再上油,这样拖焊盘的话,BGA油活性好,很快拖干净,掉点机会不少一点了!

网友:
温度高一点,还有多打点助焊膏,好的多,我以前也是一样老掉点。

网友:
拖时拖不动的话不要硬拽,容易掉点,温度不够或用了假的拖锡带都会掉点的

网友:
做多几次 有了经验成功率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
经验大于理论,多做练习

网友:
首先是控制好温度,一手轻推一手拿镊子夹稳!除锡要干净利落

网友:
南桥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掉点吧,我拆其它显卡的时候总是掉一个或两个空点,有用的点基本上不会掉的,温度控制好,我觉得温度高点反而会好些,因为太底的时候有进候烙铁会沾在焊盘上面,还有要加助焊膏

网友:
要谨慎一点的话,就弄个吸锡泵来吸。

网友:
轻点,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细心,谨慎,多观察,注意。